内存和北桥电压偏高

楼主(2008-07-08):
内存和北桥电压偏高 一代内存实测2。7伏, 怀疑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可有没找到同型号的,想到如果让反馈变大,说不定可行 就换了个大电阻  成功

网友:
如果我测得2.7V我是不理它的.2.7V在允许的供电范围.

网友:
换了个大电阻就成功
LZ怎么换的哦,换的哪只电阻呀

网友:
可能的,过楼主可以绘制一张图来

网友:
2.7V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