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600A笔记本上电后掉电

楼主(2008-07-08):
我有一台联想E600A笔记本,原本只是USB口烧掉了,后来找联想换了一块主板,用了一二个月之后,外接电源老是掉电,又换了一块主板,还是在用一二个月之后掉电。

具体现象是:
1. 我用笔记本的习惯是如果有外部电源,就把外接电源插上,尽量避免用笔记本电池供电
2. 这样用一二个月之后,就会发现在外接电源插上的时候,怎么电池指示出现了(掉电了)
3. 把外接电源拨掉,再插上,又好了
4. 慢慢地,掉电频率越来越高,到现在,外接电源一插上就掉电(冷机也一样)
5. 如果笔记本没有开机,在外接电源插上就掉电的情况下,笔记本不能开机

现在笔记本已经过了保修期了。找联想换主板,开价3K多。

有没有哪位兄弟修过这款主板,知道问题点在哪里? 或者有哪位兄弟有这款主板的图纸,我自己来修一修?
(我早年修过笔记本主板)

网友:
1. 排除散热故障-->可能性不大,因为换新主板后要用一段时间才会出现这种故障
2. 多半与CPU供电有关系,供电芯片接触不良北桥接触不良或是局部损坏都可能造成掉电-->有可能,但是不知如何验证
3. CPU故障也会掉电-->不太可能是CPU坏了
4. 冷机开机也会掉电,可以排除IC过热
5.换掉CPU供电回路上所以的滤波电容,再不行就换供电芯片和场管-->无电路图

网友:
这个问题跟电脑开不开机没有关系。电脑没有开机的时候,把外接电源插上去,正常情况下,会有一个蓝灯指示灯,如果电池已经饱了,那蓝灯常亮,如果电池没有饱,要充电,那蓝灯闪。如果开机后电池供电,那么蓝灯变黄灯闪。

现在出现故障后,在关机状态后,蓝灯亮一下变成黄灯。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ADP3205这个芯片,有就加焊一下

网友:
电源管理IC是MAX1632EA1,补焊之后问题依旧

网友:
实在不行到淘宝上看看,我见过有E600的主板,才700元左右,比它的电源板都便宜!

网友(2008-08-07):
建议换一个电源适配器试一下.

建议换一个电源适配器试一下. 到电脑公司找个新的电源适配器用一下,如果可以就直接买下来.
我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后来换个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了,,,这个东东机器问题不太

网友:
建议换一个电源试试
联想的本本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