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电压是不是过低

楼主(2008-07-08):
一台菲利普107s7的显示器,开机绿灯亮,无显示,测得G1电压为-180v,是个电压不正常吧?正常情况是不是应当-36v左右?一直从高压包的G1查到显像管的管脚上都是-180v,为什么电压升不起来呢?是不是高压包有问题了?

网友:
断开G1有显示,应当怎么查呢

网友:
非常感谢,就是这个电阻坏了

网友:
楼主换的那个电阻是R725(180K)还是R715(36K)?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可以少走许多弯路,G1电压不正常就查查这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