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集成网卡问题

楼主(2008-07-08):
有一块K9的主板,能正常开机,什么都正常,但是就是本地无连接,
网线也是正常的,换了几条好的网线,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KA能正常识别到,驱动也正常,就是插上网线没任何反应,这是什么问题,
做过系统,还是一样,像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在线等,
网KA芯片是威胜的VT1603L。在线等!!
还有前断时间还能上网,从朋友那里拿回来就不能上网了~~

网友:
换网卡芯片,查网卡供电。

网友:
怎么就没人呢~~高手们快来帮个忙吧~在线急等~

网友:
1。看一下接口到网卡芯片的线路是否短路,短路的话,一般为芯片坏
2。看与网芯片相连的排阻是否正常
3。南桥

网友:
加块网卡不行吗?
刚有个客户电脑被雷击了,我直接建意他加网卡,换芯片是技术活,如果加网卡能搞定的话好象没必要.有时声卡也这样,老是装不上驱动,通常就告诉他坏了,加个独立的.

网友:
软件设置对了吗?是不是禁止了连接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做过系统了,还是老样子,无连接~

网友:
加个网卡试试啊老兄!!!!这样就好办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