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t800-a问题

楼主(2008-07-08):
我把Q21下Q15G极就有2.28的电压,Q15输出2.28,我追查Q21的G极0.74,我把与Q21相连的那个电阻取下(472),

Q21G极0,Q15G极就有2.28的电压,Q15输出2.28     这个我有点晕啊
帮忙分析一下  ,据说是插USB死机再开机不亮的,(我把件取下CPU供电依然没有)
不会在回复中上传东西

网友:
实在不行就把Q21取了不上,影响不很大
但是关键的是Q15输出2.8的电压也不正常呀!!!
应该是1.5V或者是1.2V
要把这个电压修正常才有VCORE

网友:
Q21我取下把R192换成103的 Q15输出是1.25  但是还是无主供电

网友:
Q23的控制极进IT8282M的15脚,但是我换IT8282M就不加电了,以前我修K8的板子有IT8282M的我换新的也是不加电?看来是IT8282M控制Q23的导通和截止

网友:
Q15输出到底是到的那里???

网友:
是进北桥的    再有就是IT8282M我换新的怎么 就不加电了呢
我记得有讨论这个的但我找不到这个帖子了
帮忙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