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的问题

楼主(2008-07-08):
型号为RF1800 MINI
现在的情况是,可以正确读出芯片的内容,但不能往里面写数据,就是写进去了也是校验过不了

网友:
BIOS型号呢? 还有可能是芯片坏了,

要么你拆开编程器看看,是不是滤波电容坏了,我上次那台就这样子,读能读,写到一半死机,拆开一看发现是电容鼓包了的,

网友:
那款编程器确实有点老了`~~你点下"显示"的操作,如果显示的内容是乱码,那应该是转接或排插的问题,那款其实是很稳定的,一般都是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