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s66显示器

楼主(2008-07-08):
  修了一台飞利浦107s66的显示器    现在故障电源电压正常 但继电器响  行不震荡啊

网友:
你现在的电源正常,到行场震荡块的电源正常麽?试一试换震荡块看看。

网友:
断开行管C极.接上一灯泡作为假负载.瞬间监测降压是否正常.行振荡电路是否正常.推动电路是否正常,如以上都正常.还没有高压.可考虑代换一下高压包.

网友:
其实与我的问题一样

也是电源跳,高压包已换,也没有用,还没有修好,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