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推动管2SK2865用什么管子代换?

楼主(2008-07-08):
EMC17寸纯平显示器行推动管2SK2865,P沟道场效应管,找不到配件能用什么管子代换?

网友(2009-06-18):
可以用C945代替,电源上到处都是

网友:
2SK2865,是N沟道场效应管,二楼说C945可以代换是错的,相差很远呢,而且封装也不一样,需要可以联系我,电话:0754-84497561/83801561,QQ:617484106/315001679.长期批发零售达林顿三极管,普通三极管,音响互补三极管,高压三极管,场效应管,肖特基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可控硅,三端稳压,集成电路,价格有优势,欢迎查询选购

网友:
2A  600V的N沟道场效应管,可以代换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