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都不清晰

楼主(2008-07-08):
现再显示器是亮了,但怎么调高压包屏幕都有点模糊,谁有没有调高压包的高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试一下换个管座.要不就是你高压包可能不大行.

网友:
这种故障先换个管座看看行不行,如果还不行只能是换包了

网友:
本版置顶有关于聚焦维修的专题。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网友:
还可以调聚焦环啊。。。。。。。。

网友:
可以对换聚焦线试试!!!!!!!!!!!!

网友:
是不是包有问题呀。
你换过包没有呀?看聚焦线有没有插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