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就是不亮

楼主(2008-07-08):
一台17纯平,灯丝6.7,阴极57,G1 -47V, G2 86V,阳极高压有 行输出电压正常,换了显像管就是不亮,换了显像管应该偏转正常。哪里还挡道啊,不会是ROM截止了把

网友:
高压包有G2调节,调到最大出了光栅140V把,出现了蓝天白云桌面,但是慢慢消去,好像没字符出来

网友:
更换一个G2的滤波电容就好了,谢谢楼上的师傅

网友:
G2电压不正常。另外。你的视放三枪电压好像没有写完。R G B 三枪电压各为多少V。

网友:
R G B 三枪电压都在60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