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915主板 一定要重插电源才能开机

楼主(2008-07-08):
查南桥旁的一个WV4三极管 似乎有些异常  只有红表笔接CE有200欧 黑表笔记BC也有 200欧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关键是这个管子是个什么管子用什么可以代换呢?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可能主板电容不良,检查ATX电源是否有电容损坏,可以先用质量好的电源代换试验。

网友A:
严格的说,该板的故障不是要重新插电源,而是要彻底断过电后才可以开机。
不信楼主试试,不重新插电源接头,但彻底切断市电,再重新接通市电,也可以开机

网友(2008-10-18):
引用 网友A:
严格的说,该板的故障不是要重新插电源,而是要彻底断过电后才可以开机。
不信楼主试试,不重新插电源接头,但彻底切断市电,再重新接通市电,也可以开机

那问题是在那里呢?

网友:
悠澜客有个专题,就是拨掉电源才能开机,你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