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芯片

楼主(2008-07-08):
想学笔记本方面的东西,今天在基地看了很多资料,但是有很多名词不知道是什么?比如说系统供电芯片,电源芯片.是不是一样的呢
  还有什么供电搭配使用的芯片,等等!
  电池为什么有二个一样的接口,那几个针是什么引脚定义,那些是电压引脚,那些是地线?不明白?

网友:
电池有主电池和从电池的区分。

网友:
一般有5PIN和7PIN,5PIN引脚定义为BAT+、SMDATA、SMCLK、温度、GND。7PIN一般有两根BAT+和两根GND,也有的只是两根NC。。

网友:
哦,谢谢!BAT+什么?SMDATA,SMCLK是不是数据和时钟?但这个BAT+是什么东东?\

网友:
电池的输出电压,SMDATA和SMCLK是SM总线。用来读取电池信息:生产商、容量、充放次数等等。。。

网友:
谢谢收藏中,一定会好好的渗透学习.

网友:
谢谢!无边思绪大哥!明白这个东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