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加速极电压过低的原因?[求助]

楼主(2008-07-08):
求教:
        1、显示器高压包加速极(G2)电压过低只有4V,加速极与视放板分离,电压还是4V(另一端是直接从高压包引出的)。RGB电压30~35V,有一点低。
        2、视频放大集成块LM2409T,输出1、3、5端电压过低只有2~4V,正常值应该是45V左右。
        3、行输出管基极电压-0.2V正常;集电极电压过低,直流电压只有10V,把集电极与行包断开,量行包电压为170V,接上集电极电压马上就降下来。(测得:阻尼二极管、行管及周围电容正常)
        请教个位高手,故障点在哪儿?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