昴迪845PEB开不了机

楼主(2008-07-08):
一块昴迪845PEB主板开不了机,有时偶尔能开一次机(但很少),开机针上有5V,但就是开不了,风扇转下就停,强制开机跑FF。换过IO,换过门电路,换过电源IC,还是不行。在偶尔能开机的时候,我量了一下绿线上的电压,有3V左右,这也是不正常的,开机后绿线上应该没有电压才对。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的回答,刚才我又量了一下,绿线没有了电压,但现在都一次点不亮了,以前还可以点机子,可以跑代码,现在不行了,完全是风扇转一下就停。是CPU主供电有问题,量了几个管子,电压都正常啊,头痛啊

网友:
呵呵,可能桥虚焊的问题
昨天我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后来发现是桥的问题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
要区分到底是短路导致还是开机电路出问题了

先检查一下板上所有供电点.看有短路否?

网友:
空板能上电吗?上电指POW能否触发..,如果上电,上假负载测一下各电压正常否.

网友:
谢谢提供!
向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