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长城1770ED显示器主电源各组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2008-07-08):
一台长城1770ED显示器主电源各组输出是:-14V,+15V,+82V, +54V,+7V是否正常,此机电源灯常亮,无显。CPU是GW17M04有供电,行场芯片STV6888无12V供电,无二次电源。不知如何维修?
cpu
芯片

网友:
按楼上说的办.检查CPU工作条件和相关的控制转换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长城的问题,长风最拿手。听他的,没错。

网友:
师傅说是CPU坏了,15V转12V和5V是由CPU控制的,不修了,对吗?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