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VT890求助

楼主(2008-07-08):
在内存槽旁,的电容EC32,对地阻值是多少,图中红色的,

网友:
LZ完全没有必要问的这么具体,甚至
供电点对地电阻一般都有几十
如果十来欧,基本可以断定有短路存在

网友:
是这样,我测的数据是18欧,用蜂鸣档有报警,我把他附近的电容都摘了,包扣MOS还是没变,这样才问问大家!

网友:
有用这板的吗?帮忙测一下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很少有电容引起的,还是在二极管那里查一下吧

网友:
15-25都是正常的,只换1084(或1085)就可以了,另外两个MOS管请补上,

网友:
可能是那理短路把他拉低了。

网友:
同感,技嘉K8VT90的板子,内存不过或检测时卡住不走时,直接更换1084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
解决

网卡芯片问题导致的,我把网卡芯片吹下来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