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三主板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7-08):
  一块奔三主板,能正常点亮,亮机后提示按F1,进入BIOS后进行日期设置,发现时间跑得很快(秒钟跑得很快),进系统好像带不起来,进入一个灰屏状态(进不了系统,停留在进系统时的那个状态,没出现画面),发现问题后,我把电池换掉,问题仍然存在,后看到电池座似有断裂现象,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电池座也换掉,仍然没解决问题,请问哪位大虾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是不是由于BIOS的原因呢?如果是BIOS问题,我换一块同样的上去可以吗?

网友:
我换了14.318,难道32.768也是管这个的,让我姑且一试

网友:
应该是晶振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
应该是时钟振荡频率偏移,可换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试。

网友:
换换32.768
这个是管走时间用的

网友:
BIOS 有问题

网友:
换了时钟也不行,估计还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