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HZ刷新率 二次电压113v 低吗?

楼主(2008-07-08):
一个垃圾17杂牌显示器 行幅压缩 刷新率越高越缩 在1024x768 85HZ下只有一半不到 现在难以判断是二次电压低还是行电路问题造成的 下面是我的实测数据 大家帮我分析下

A 1024*768 60HZ +B=78v 行电流280MA 行幅占3/4
B 1024*768 85HZ +B=113v 行电流270MA 行幅占一半

行IC是TDA4865 ; 4脚电压0.02v  5脚(误差放大输入)2.7v   6脚+B激励 1.4v

网友:
显示器行输出一般是3D线路,行偏转与S校正电容完成水平扫描,你查一下S校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