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厂845的主板

楼主(2008-07-08):
intel 原厂845的主板 加电自动开机,但无复位,而且供电的几个指示灯一直闪 我该在查那里呀??NB SB 一点温度都没有
此主板IO是:SMSC LPC47M172-NR
[
]
主板
Intel

网友:
先看一下跳线有没有跳对

网友:
估计是引脚坏了。。看有没有的替换的

网友:
一般多是主板IO坏:SMSC LPC47M172-NR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也觉得像是IO坏了呀,但是因手里没有,所以现在只能假设IO没有坏了!!哎,越怕的东西越^^^^^ 跳线没有跳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