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PE-RZ点不亮!

楼主(2008-07-08):
技嘉8I845PE-RZ点不亮!CPU风扇工作!诊断卡代码为06?
诊断卡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主板首先看看显卡供电的管子的好坏,再次看看CPU供电的地方,在加上CPU座虚悍 这个好像是此主板的通病

网友:
南桥是不是发烫
这块板有个通病,
在AGP插槽旁边有一个场管
型号应该为 APM3054N
把它换了先,再说

网友:
如果找不到这个型号
那找个15N03或06N03换应该就可以

网友:
还有GA的BIOS故障率很高 刷个试下

网友:
06为乱码。
06为乱码,GA板子喜欢U座虚焊和BIOS损坏。先试试吧

网友:
说得太太简单了,无法定位问题在哪里。刷个BIOS先,再看看跑什么代码。如果还是一样的代码就查查是不是芯片或座子虚焊。故障点是从CPU、北桥、南桥、IO、BIOS所有的元件及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