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烙铁上锡的问题

楼主(2008-07-08):
请大家指点一下,到底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已经把坛子里的经验看了一遍,还是有想不明白。
我用过的几个烙铁无一例外的通电没多久就上不了锡,最先是两支黄花的长寿型外热35瓦,后来是一支普通内热25瓦,现在是一支白光的DASH 454 25瓦,每支烙铁在通电后都是先上锡,使用中发现头上有黑色氧化物时用了两种不同处理办法,前三支烙铁都采取蘸松香再上锡,但很快就烧得更黑,这支白光的看不对劲就用专门的海绵擦,但好象怎么擦还是迅速变得更黑。
我的焊锡是几年前买的“华港”含松香焊锡,好象往烙铁头上锡就会留下黑黑的氧化物。
以前认为是烙铁不行,现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烙铁不行(换了四支三种不同的,可能性应该不大),操作有问题?还是焊锡或松香不行?谢谢!
普通内热的倒是不上锡后锉光了还能接着用,可惜没几下发热芯坏了。

网友:
我的白光烙铁还有得救吗?那可是下血本的啊,焊锡和助焊剂要怎么选?我现在用的松香是散装的。

网友:
我不用助焊剂或助焊膏焊烙铁的.用了这些烙铁头就容易氧化.我只用松香.还有.我是用吊扇的调速器自造了一个万能调温器.温度对氧化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并不是蘸松香烙铁头就好,重要的是用的方法是否正确,还有就是千万不能接触焊锡之外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