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 7002FE显示器 烧行管

楼主(2008-07-08):
我昨天接了一个客户的显示器是KTC,型号是7002FE 客户说点不亮红色灯在闪 。我打开后盖查了一下是行管挂了换了一个上去点了半个小时就烧了。我查了行逆程电容是好的枕形电容查了也是正常的是不是高压包坏了啊 老大们来看看我的贴啊
点不亮
显示器

网友:
行管替换的型号不对吧 17的显示器我一般多用C5411 C5802等管替换,少有烧管的情况发生 另外 行周遍的元件一定都要补焊下 包括高压包的引脚

网友:
修KTC显示器我一般用正品J6812作为其的代换行管。该系列显示器过流击穿行管。主要原因有。推动电路相关电容性能不良。主要是推动管C级滤波电容。高压包匝间轻微短路。校正电感匝间短路。(四个脚的大电感。内部很容易烧糊。从而导制行电流加大。)

网友:
谢谢长风版主,我用的是6812行管的,行振荡电路 高压包脚都补焊了,问下长风版主是包的问题吗?请回复贴

网友(2008-08-23):
换一个二次电容就可以了
这是KTC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