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开机运行十分钟死机重启开不了机

楼主(2008-07-08):
845主板开机几分钟后,自动断电,重启就开不了机,但CPU风扇运行,等二十分钟又可以开机,运行几分钟又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1.换个主板的最低配置 ,再清一下BIOS设置
2.电容不良,
3.32.768晶振、
   14.318晶振和与它相连的电容有问题
4.板上的AD打一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刚看清楚,发现你好像表述有问题

重启就开不了机,但CPU风扇运行

这句是什么意思,开不了机,怎么还会转呢

网友:
看看cpu散热有没有问题 可能是cpu过热

网友:
人家说的没有问题 不开机风扇能转 只是加电了 cpu没有工作,

网友:
清一下灰尘试下,有可能会导致散热不良

网友:
CPU也不热,也加了散热硅胶,就是运行几分钟就自动关机,CPU也重新换过都是一样,重启CPU风扇会运行,主板检测卡上无任何代码。

网友:
为什么死机之后不把测量的电压发上来,既然诊断卡没显示,那也就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检修思路来。你说的CPU不热,那么北桥呢?有一种可能是,要么有接触点有轻微虚焊,或者接触点接触不良(或断线)。要么芯片问题。有耐心的话,出了故障立即上假负载打AD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