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BenQ .22/250v 电容代用and ㄧ些疑问

楼主(2008-07-08):
对于BenQ 故障的 .22 /160v or 250v 无极性的塑料薄膜电容
(图 A 下面 的2颗是BenQ故障拆下来的~可以发现一个是凸出ㄧ点,另ㄧ个一根脚烧黄)

ㄧ直以来多是买我图上A的那款~黄色 .22k/250v ~来代用

但是今天有ㄧ台BenQ用了7天却又故障送回来的 and 对方说有冒烟,我的天第一次遇到会用到冒烟的~
我打开看~发现这个 .22k/250v 整个爆成这副模样(见图A上面)

第一个直觉~是感觉我买的零件可能有问题,(因为跟他相邻的2个C5707拆下来用指针电表量多没坏只有3A fuse烧掉),然后我去翻我的零件盒~发现竟然是有两种外观相同,但颜色ㄧ个比较黄,ㄧ个比较不黄,
各占一半的量 ! ~~ (因为之前用的多没出现有烧坏的,只有这台~爆成这样)

后来我再用换上外观相同的另ㄧ款 .22/250v (C5707 and D10PF 没坏~保险起见~这次全换掉) and 3A fuse~就又正常!~但是不知道是否能撑多久

==========================
想请问各位~有修到过~换 .22/250v 没多久又坏的吗?

另外我的图中的 B(这边称为麦拉电容)  and C ~ 不知有人拿来代用吗 ? 效果如何?
---------------------------------------------------------------------------------
我这次想买 图中 B  用 224k / 630V = .22k / 630v 来替代!~我想效果因该会不错!~ 不知有人再用吗?
--------------------------------------------------------------------------------
以价格来说(我这边)  A > B > C

A的种类 -->BenQ 用最多       C 的种类--> Viewsonic and ㄧ般inverter 用到很多

B的种类 ---> 我之前多是用在修CRT 屏幕 ~LCD还没见过有制造商使用
====================================================
另外想请问 ~ 除BenQ外的其它厂牌 ~常见到有  .22   .1  .12  .15  等的塑料薄膜电容~

想请问

1.如果是 .22k/250v ~ 可否用   .1k/250v or     .12k/250v or    .15k/250v 来替代 (当然一次~2个多要换)

2.如果是 .1k/250v ~ 可否用   .22k/250v or     .12k/250v or    .15k/250v 来替代 (当然一次~2个多要换)

3.我之前是有把原先  .12k/250v 故障~换成 .15/250v ~是可以用,但是就是不知道可以用多久?
不知道是否有人有过这方面的经验 and 可以撑多久阿

TKS ...
================
補充依下 ~ 我修的這台 BenQ 為Q7T4 ~ 電源板為新款的那種

网友A:
电容烧成这样,高董你的5707装反了才会爆铅。
真是耍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烧成这样,高董你的5707装反了才会爆铅。
真是耍宝

阿勒!~~ ~ 我通常多會換完零件再檢查一遍!~才會裝回LCD

難道我那天~精神恍惚!~

若是~真的~C5707 裝反!~~ 客戶使用+我熱機時間~約為8天 ~才跟我說LCD又壞了
我打開才發現~ .22/250v 才爆铅

~檢查c5707x2 and D10PF 並沒有壞掉 ~只有 .22/250v 爆铅 and 3A fuse 燒

==

請問c5707裝反 ~ 導致 .22/250v 爆铅 ~ 需要多久的時間?

另外c5707裝反 ~ 本身c5707不會故障嗎?

另外在請問一下~如果D10PF or FU9024 ~ 裝反 ~ 會有何狀況產生?

===

補充依下 ~ 我修的這台 BenQ 為Q7T4 ~ 電源板為新款的那種

网友:
新款的设计不是这样子吧,新款的也没有5707的啊,

我用的不是这几种,我用的是蓝色的,

网友:
FU9024装反,你家要叫119来了。三立电视台会去你家采访。

网友:
最好是用这种长方体的灰白的0.22的电容,有一种275V的,体积稍大

网友:
频率问题,

网友:
每种电容都有自己的特性,所以我们在选择电容时不但要考虑耐压,容量,还要考虑温度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