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BM40G硬盘0此道出现了145个坏道

楼主(2008-07-08):
昨天给我加街坊修机器,他内存坏了,换上一根能点亮了,他搬回家接上显示器还听了一阵子歌曲,不一会又找我来了,我重装系统时提示 DISK error 。同时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节奏为沙。沙。沙。沙。停。停。之后循环沙。沙。沙。沙,停。停。每个声音间隔大概1秒。我用XP安装盘自带的效率源硬盘检测工具,刚检测就出现大量坏道(在百分之0的位置),这块盘总共检测出645个坏道,百分之0的位置有145个。这块盘是不是被他不小心碰撞了啊?怎么突然这么多坏道?目前正在用效率源尝试修复坏道。估计够呛,还请高手们指点下。
补充一下,这块盘跟我的机器上故障一样。

网友:
修复不如隔离来得简单

网友:
张老,把0此道隔离,还能认出硬盘吗?小弟还没学到修硬盘呢,菜得很。听说0磁道存放着启动信息啊

网友:
可以的,隔离的时候0道还是起作用的,因为第一个分区是从0道后面开始的,所以不会0扇区隔离掉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盘是那个系列的、可以用dft试一下,如果能正常访问硬盘并且能对硬盘进行写操作的话,问题不大,看盘的造化了

网友:
IBM盘感觉不太稳定,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用软件修一下就好,用不了几天,就又出现了~

网友:
其实IBM盘也看实际是那个时期的盘,什么问题造成的。有的很容易修好,也不容易坏,当然故障判断要正确,措施要恰当才有这样的保证。

你可以用dft来修修看,因为凭你说我也说不上是怎么回事。很可能是电路板位移造成,修法就不一样了。可以把电路板螺丝松开,板子尽可能向接线的方向靠,同时上紧螺丝。再有MHDD擦除一下。

网友:
多谢各位前辈指点,最后这块盘用XP安装盘上自带的效率源硬盘检测工具,自动修复了3遍之后,一个坏道也没有了。沙沙声也没了。启动时不在提示DISK ERRO,安装系统也正常,使用一切OK,很稳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盘会突然出现这样的故障,是不是因为主机运行的时候收到认为轻微的碰撞,产生的呢?

网友:
电源不稳定也会引起这个问题,有时候不正常关机再启动就成这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