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硬盘的电动机坏了还有得修不?

楼主(2008-07-08):
请问硬盘的电动机坏了还有得修不?

就是启动,硬盘不动。硬盘的电板确定是好的。电动主轴不能转。

网友:
电机坏了除非有十分重要的数据,否则这个硬盘已经结束使命,如果你愿意出3000以上也许有人愿意修,但出门不保。

网友:
看有许多做数据恢复的,换头换电机讲的都很简单,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A:
是不是那么简单,你自己可以试试看。别告诉我几百兆的盘哦,那种盘没有用处了,起码20G以上的。

网友:
据说可以开盘恢复数据,但是硬盘这个东西不好说,很多自称很专业的地方 其实不是那么令人信服的,不知道修的效果如何阿!

网友:
修后至多能取出数据,有时不修也能取出数据。数据取出,盘扔一边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么简单,你自己可以试试看。别给我说几百兆的盘哦,那种盘没有用处了,起码20G以上的。

我拆过一块20的ST,把头拆下来,又装回去,还能认盘,坏道还是和以前一样多

网友:
哦,明白了,因为今天有一台电脑进不了系统,观察了下,是进不了系统,且硬盘时不时的发出一些像音乐的声音,把盘拿在手上感觉不到硬盘在运转(就点就可知道硬盘没有启动)。换过硬盘的主板也一样,且可以确实坏盘的主板是OK的。
   后来我就直接开盘了(直可惜没有拍图),小心意意的开了盘盖,看到盘片了,谁知那个电机轴扭都扭不动,好像里面生绣了一样,所就这就确实这硬盘的故障在这里了。迈拓120G串口的。 没重要资料,知道没得修的价值,但长见识了。 哈哈

网友:
音乐声本身就表示电机堵转。

网友:
”音乐声本身就表示电机堵转。“   不知这种声音发出来是什么原理。因为都不存在振动,怎么会发声。且还真的像是音乐哟,并不是平时乱打乱敲的声音。

网友:
每个人对声音的理解不一样,弹棉花的有人说是音乐,真正的音乐,却也有人说是在弹棉花。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要描述准确才能判断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是通过VOICE电机发出来的。我手里就有这样的盘。

网友:
弹棉花的有人说是音乐

呵呵!
MT的盘出现这种现像还是比较多见的,
感觉那个听起来像音乐声的,是那个音圈是电机(磁头电机)被卡死(堵转)
才会发出这种声音,盘片电机就应当不会发出这种声音的,
像这种盘除了要数据,什么样有修的价值,
就算在我们所说的无尘箱,或100级空间下开盘,
多少会有些灰尘进去,所以修好可能也用不了多久!

我看过一个视频,
国外有玩家把MT盘打开,
把音圈电机接到功放机上,音圈电机可以发声,那天没有耳麦时你们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