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主板的复位电路的维修

楼主(2008-07-08):
那位高手指点下迷津?最好能有点图~

网友:
没有复位,一般是时钟芯片坏

发给你个时钟芯片的PDF文件,看看吧

网友:
3大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复位是比较好判断的
有供电才有时钟,有时钟才有复位,可以在IDE PCI 的复位脚看有无高电平啊,如果全都没有,查供电时钟是否正常,如果一两个检测点无,就去追线路

网友:
修一块754针板子的时候发现主板只要放掉COMS电后就可以启动正常进入系统,重起就黑屏,测试卡00,那位大侠指点下?是不是复位坏了??

网友:
发给你个时钟芯片的PDF文件,看看吧

网友:
其实论谈里应该有的,给你传一个吧,好好理解一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收下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2008-12-01):
下载一半不行了...

网友:
下载了...多谢提供资料..

网友:
这个电路问题确实比较复杂。
很多故障造成主板不复位的原因。
要注意经验。

网友:
麻烦发给我一份,我没有经验了,不能下载 。我的邮箱 sudaolei@qq.com
谢谢

网友:
主要是几个关键点的测试

网友:
下载了,多谢提供资料.

网友:
一般先查供电和时钟。傻瓜式判断如下:
1.I/O坏。
2.门电路芯片坏或虚焊。
3.电源不好(如电源的电容爆)也会造成主板无复位。
4.晶振不起振,连接晶振两个脚的小电容坏也会引起不起振。
5.时钟芯片坏。
6.南北桥问题。
7.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供电管坏了,当然没复位了。有的板子CMOS电池没电也会造成没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