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E主板要插诊断卡才能点亮

楼主(2008-07-08):
怪事,技嘉845GE主板要插诊断卡才能点亮,点亮一切都正常,不插诊断卡风扇可以转动,但生死不亮,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请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帮忙

网友:
查查PCI的AD线是否有问题,一般说来应该是南桥有问题,你试试插其它PCI设备试试,例如网卡,声卡类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我插网卡也点不亮,只能插诊断卡才能点亮真的是很怪哦

网友:
AD线量了没有,还有就是PCI里面有没有异物,也有可能是南桥里面的数据线或地址线短路,不好说,以前遇到最后让客户背了个检测卡回去了,不过后来也没出过什么事,客户还挺高兴的,机箱里一闪一闪的!

网友:
PCI槽两边短路,一插卡就分开了.

网友:
你的诊断卡都是插定那条PCI吗,你换一条PCI插上再试看是否能点亮,如不亮就说明你原来插的那条有短路。

网友:
你太幸运了。维修的方法我就不多说了。你把你的检测卡卖给他得了。呵呵。多报点,毕竟是维修诊断工具。呵呵。少说也要转个2-3个卡钱。何乐而不为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块815ET的板,症状和楼主所述一模一样,但是还不知如何解决,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最近这个问题很集中嘛
我这里也有2台
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这么多人怎么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 呼吁高手近来一看!还有LZ 这个板弄好后一定要通报一下!

网友:
南桥,只要确定PCI插槽没问题,肯定是南桥拉

网友:
我的还没有解决, 请高人出面

网友:
管他那么多,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坏的东西搞好能让客户正常使用,自己收到钱就好,人家客户可不管你的维修过程,给他个结果就OK.

网友:
我的一块815ET板,洗南桥清洁IO时钟等芯片的引脚后正常了,希望楼主好运。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期望高手来解决啊

网友:
这是南桥的复位电压不够啊~
     你查一下复位电路有没有电容漏电~

网友:
测下PCI时钟和复位.四个中断信号看有没有问题.再测PCI的控制信号.这种问下一般都可以测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