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翻新17“彩显,开机哒哒响不显。

楼主(2008-07-08):
一台翻新的17”CRT彩显,开机点不亮,牌子是清华紫光,实际是翻新机。有轻微的哒哒声,知道是内部有短路所致,打开机壳,测行管和各次级电压输出端未发现明显短路,查二次电源管也未损坏,断开二次电源接假负载。还是哒哒响。最后测到给微处器供电的7805的输出端对地短路,追线到CPU的连接脚处,发现两脚这间有一粒细小的焊渣。用镊子刮掉后,7805的输出端不再短路,再开机灯炮亮了,测变压器各次级输出电压都正常了,恢复原电路,接上VGA线,显示器正常显示,此机修复。

网友:
不错.楼主蛮细心的.

网友:
直到我们学习。看看。路过了

网友: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不错.楼主蛮细心的

网友:
我都无从下手!看到都怕了,被电打了好几次了

网友:
是那个从灯丝供电输出处引出来经7805三端稳压后给MCU供电的元件吧,楼主真是细心了,值得我等菜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