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GV-M2 风扇转了又停

楼主(2008-07-08):
有一块INTEL845GV-M2品牌机主板问题是通电开机风扇转五秒后停止,没有电压输出然后又开始转,测试卡显示C1后FF,一直反复停了又转,用手摸晶振风扇不转,手离开后风扇又开始停了又转,晶振已换过还是这个问题,请各位老师帮帮小弟.谢谢了!

网友:
风扇的供电应该是12v的电压,这样你查一查是不是atx电源黄色12v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INTEL的板,是ECS紫色小板吧

如果是的话就是档内存,你重点查查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换io 看看,io故障多

网友:
曾有块升技的板,内存接触不好出现这种情况,查查内存供电!

网友:
你先抛开风扇不说。就代码来看,是内存方面 有问题。换一条、ON
查内存供电、是否有接触性故障、、、、等!
我认为这们反反复加电跑C1 是内存这一块出问题!
我遇见过的.

网友(2008-11-21):
看看CPU或北桥有没有虚焊,或内存主供电2。5V和上拉电压1。25V给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