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复明基FP91G 19寸液晶显示器一个

楼主(2008-07-08):
前几天朋友拿来一台明基19寸液晶显示器,型号:FP91G。说明没有显示没有画面,丢下就走人了。只好本着瞎猫的精神摸一把死耗子了。

将显示器接上电源,按下电源开关钮,指示灯能点亮,但没有任何画面,接上主机也是如此,看来这显示器真的有故障。

把显示器拆开,先得将底座下掉才行,这一步我摸了5分钟。下了底座后,发现前后盖又是内部扣子卡死的。为了不留下难看的撬痕,废了2把刀形圆珠笔才拆开。当然里面有几处塑料件弄坏了,不过没关系,不是有螺丝固定的嘛。(说到这里本人自己先汗一个,修主板已经是菜鸟一个,修显示器根本不行。但本着助人为乐的精神,也是学习的态度,避免触高压电的危险,就当逛街嘛,反正马已经死了,将就着当活马医)

好了,已经开膛剖肚完成。去掉一个铁罩子,可以看到内部的线路板了。先是目测各个元件有无明显的烧掉的痕迹,但没有发现。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先是对各个可疑元件乱测一番,当测到PF801处,一个象磁珠电感样的元件已经不通了,拆下发现上面有标识3A,可能是型号。在通电的状态下,该元件一端有4V多的电压,另一端没有电压,估计已经挂掉了。后来得知这是保险电阻。

接下实在没有头绪,想到论坛上可能会有资料,于是搜索一番,找到好多关于明基液晶显示器的信息。逐一查阅一番后基本上可以得出,明基好几个型号的液晶显示器都有通病,也不太难处理,有了资料也就有信心了。该显示器采用了4个C5707管子,通过对比发现有一路的管子不正常,其中一个已经短路掉了。同样该路上的11P06的管子也已经坏掉了。资料还反映一个0.22UF 160V电容也可能会有问题。

到淘宝上搜索一下,发现江苏有个专卖显示器配件的,而且报的价格也可以,今天到货。换好两个C5707,9024代替11P06,一个0.22UF 160V电容,一个3A的保险电阻,然后将该电路板上所有的插件元件的焊点全部加焊一次。上电测试,有画面了,显示正常。到现在已经加电测试5个多小时,目前正常。

到此,本菜鸟成功修复第二台液晶显示器。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这样也行
高手

网友:
这里是CRT的,非LCD
。呵呵,楼主放错地方了的

网友:
楼主真幸运,医好了你的死马!我好背,学你一样更换了所有可疑元件,C5707还是发热,好晕!

网友:
明基的通病我也修过二台,是17的,我买了50个管子来,C5707,太少了也贵。我、才0。8元一个。

网友:
LZ的精神真的可以让人佩服。我也要学习一下,我胆小,一般不敢动手修这东东

网友:
明基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病,好修!大家可以试着换换那几个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