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在不开机怎会有10V电压?

楼主(2008-07-08):
修一块845主板在不开机状态下AGP旁边有一管上电压有10V,请问这个管是做什么用的?这个10V电压从何而来?

网友:
是不是电源坏了,换电源试了吗?

网友:
那个是MOS管G极吧?有10V控制电压估计这个管子是用做开关管吧,控制电压越高流过漏极的电压越高,你有无量DS级电压是多少?是不是待命电压管?控制电压什么IC给还是直接ATX12V连电阻提供?
在笔记本我见过14V的G级控制电压,10V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真细心  有次我也发现(忘了什么板子)有一块845的板子有这个现象,当时想怪了又没开机怎么能有10多电压,看板子能跑 也没在意,现在想起来真惭愧。

网友:
5楼说的不错,楼主你的表是不是有误差或者很久没换电池了啊。应该是9V

网友:
在MSI的板上应该有一个为9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是5VSB通过一个升压电容产生的。

网友:
不会主板上应该很少那么多电压,最高12V

网友:
:( :( 在MSI的板上应该有一个为9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又学到了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