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845主板进不了桌面

楼主(2008-07-08):
一新蓝845主板(板载显卡)有时开机正常,重启时在“正在关机”画面下就死机(键盘无反应,鼠标指针也无反应)。按复位键,内存检测通过!屏幕上出现“商道即人道。。。”等等几个字就没反应了,且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各处电压基本正常!特求助于各位朋友

网友:
你的机子是不是中毒了呀,我以前修过一块815主板的,和你说的故障一样,花了我不少心思,也没搞好。后来有一次正常进系统后,就杀了一次毒,结果搞定了。

网友:
“商道即人道。。。”好像就是病毒的事情,杀一下病毒试一试

网友:
绝对是病毒拉呵呵,硬件故障顶多是当机,不可能有句子的拉

网友:
楼主从装或ghost不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硬盘里有资料不敢乱来!此机正常开机时要显示“商道即人道。。。”这几个字(这是正常的!!!)。这台是新蓝原装机!除了病毒外还有那些可能性???

网友:
重装系统吧,我昨天刚好碰到台这样的机器,重做了系统就好了

网友:
好吧重装系统,多谢各位

网友:
你对CMOS放电再进试下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啊。换个系统盘试试

网友:
系统问题

病毒破坏了系统文件 ,重做系统,在来个安全模式全盘杀毒!!!

网友:
先换个你主机的电源看看,要换个功率大点没问题的试,没效果再把主板主要的电容换下,看下主板得键盘电路,清理下主板,还不行可能就桥啦

网友:
开始以为键盘接口有问题,换新还是一样,电源是平时修主板的(没问题)。硬盘和系统都换了。当初还以为是系统的问题和客户讲一二十分钟搞定 现在没办法了

网友:
看一下板子的IC是什么的,查一下供电IC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啊   不过还是先软后硬

网友:
楼主,不行的话查看一下主板上不没有发热的元件了,有时候主板的不稳定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发生的,还有你试换显卡没有呀!

网友:
硬盘的可能也有,先把客户的硬盘抽掉,自己拿个硬盘装个系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