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射线保护!!

楼主(2008-07-08):
杂牌显示器 !!二次电压不正常。达到250V!开机几秒后烧行管。把升压管拆下之后,屏幕能显示。只是行电压没升压图像黑而小。但不到2分钟马上黑屏,经检查是X射线保护。升压管拆下了,应该二次电源不会导致保护,逆程电容换了 ,不行,行驱动滤波电容也换了 ,也不行 !!!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
黑屏

网友:
70%的可能是行包坏掉了,换个试下

网友:
换高压包,这种情况应该先考虑高压包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高压包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包坏了,难搞咯。不知有什么办法能检查下行包是否有问题。是初级问题还是次级呢?

网友:
包换了,问题仍解决不了啊~~~把行电路开路接上假负载,仍然保护.测一次电源各脚电压.初级是300V左右.次极也正常,行电压55V.
还会什么问题引起保护啊???是不是电源这边起了问题?可查不出~~
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
检查行场扫描IC的X射线保护脚输入电压!!并检查高压包反馈到行场IC的X射线保护输入脚的电路有没有电阻(一般是对地,阻值变大,反馈电压升高所以X射线起保护)变值和有电容漏电。。。。。。
[
]

网友:
恩 ,有道理,让二次电路起来再说。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指点。
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