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262触发以后的电流不正常。请大家看看

楼主(2008-07-08):
ACER4262触发以后的电流不正常,待机正常,不上U的情况下触发只有0。13的电流,北桥供电,南桥供电及所以的设备电压都偏低,请大虾帮忙解答下,
ACER

网友:
怎么没人修ACER?

网友:
上U之后的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19V供电低了。你测下保护隔离那二个MOS的控制脚是不是8V左右,如果变19V那就是保护隔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