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问题

楼主(2008-07-08):
今天接一台联想旭日150笔记本,所有的USB口不能用,电压有5V,从装系统也一样,打USB的阻值正常,各位老大门会不会是南桥问题啊???哦,对了,南桥有加焊还是不能用。

网友:
如果数字是正常的就没什么问题了,但是你说的阻值到底是多少?

网友:
560欧左右,南桥是82801DBM的

网友:
九成九南桥挂 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USB的阻值有点偏小!

网友:
要查一下南桥的USBCLK,和USB供电,都没有问题的话就是BGAFALL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下面的这种情况:USB鼠标,USB摄相头都可以用,但是移动硬盘不可以用,是40G的移动硬盘,硬盘线是一对一的,在别的机器上都可以认到,在这个机器上根本无法发现新硬件.后来我就又在主板别的地方又引过来一个5V的电压,结果就认到了,我想可能是USB供电不足吧

网友:
有供电吗?如果供电正常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是南桥坏了,今天换了个新桥就好了。特别要感谢主板维修基地给我们一个很好交流的平台

网友(2008-08-10):
我是新手,请问下, USB CLK 怎么个查啊?麻烦高手给我们这些新手讲解下啊

网友:
看不以后不能全看阻值不断定南桥是否有问题 了。

网友:
有的桥坏了 都没事就是USB不好使

网友:
我觉的这应该是维修员都知道的问题,怎么大家好像捡到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