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cm777Z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08-07-09):
方正cm777Z显示器 开机指示正常。。。但无光。开机无显示,有高压声,测G2电压低.查高压包10脚通过一小电阻接两二极管到G2。小电阻坏了(R287)。。测量外围没发现短路 ,换上坏件还是不行,是不是高压包挂了,请遇到此种情况的同行指点一下吧,感谢中.....

网友:
G2电压是多少,R,G,B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
G1 -23V  KG 64V   G2  41V  KG 65V  KB 66V    HT 6V  B+ 128V(61V)
B+电压总是在61-128之间跳变  G2电压也是来回跳变

网友:
G2电压42是不行的哈
问题就是它了
把它从小板上取下来在看看电压是多少
排除小板短路的原因
一般是包的问题〕
也有小板什么的G2电容不良的

网友:
我所说的G2就是指从小板上取下来断开的电压.现在机子已经修好了.换高压包和R287看来楼上的几位热心人全说对了。水平真高。另外R287色标为红红金金白,为2.2欧2W,下次有人遇到CM777Z机子时,作个提示。由于故障已解决,讨论就此结束

网友:
看了你的维修 很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