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受潮的CRT 17寸显示器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08-07-09):
有些显示器受了潮 刚开始很晕,烧个个把小时 就清晰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解决办法

网友:
把显示管尾座换一个新的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显示器受了潮 刚开始很晕,烧个个把小时 就清晰
-----------------------------------------------
一般是显像管座 聚焦极 受潮,一般用酒精清理后,在用热风吹干,这样处理的干净也可管一段时间,最好是换一个显像管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