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高压包高压引线打火

楼主(2008-07-09):
我修的一台CRT显示器,高压包高压引线打火,线已经击穿了,除了高压包需要换外,还有可能哪部分电路出问题了啊??
显示器

网友:
查下逆程电容是否变值。要找到原因,不然故障会复发的。排除行变自身质量问题后,如果打火严重的,最好清洗高压嘴、换高压帽。

网友:
高压包高压引线打火
一般是线烧焦了 也有和地接触不好 打火的
先清洁一下包
再不行就换哦

网友:
引线已经击穿啦``我直接换包了```

网友(2008-09-09):
请问高压包漏气,大伙是怎样处理的~有会么来堵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