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发光二极管的管脚问题

楼主(2008-07-09):
我现在设计电路要用到一个双色发光二极管,共阳;现在做封装,手头上没别的资料,请问一般是中间那个脚是阳极吗?谢谢!

网友:
请问一般是中间那个脚是公共端阳极吗?谢谢!

网友:
你自己做个小电路,测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
         ___
  +3V------------------|      |---------------被测二极管------------
                                -----                                                    |
                              1-2K电阻                                              |
负极------------------------------------------------------------------

网友:
中间是公共端,负极,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