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断电,反复点开关正常能亮,

楼主(2008-07-09):
一块ABIT-BE7Π主板,开机自动断电,疑是某些地方短路,但此时测试卡跑C1,再开还是到C1断电,反复加电,正常能亮,用开关关机,再开正常,把电源拔去,再开,还是反复断电,如此反复,换过32.768晶振及谐振电容,I/O,还是没能解决,主板偶尔能亮,说明各个电压应该正常,高手请教了,

网友:
在不亮的时候,按 论坛上 不开机 的帖子来查找故障。
你没有分析和测量就换东西,给人的感觉就是在 碰运气。

网友:
重点检查VCORE,VDDQ,VDDDDR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ABIT-BE7Π主板,开机自动断电,疑是某些地方短路,但此时测试卡跑C1,再开还是到C1断电,反复加电,正常能亮,用开关关机,再开正常,把电源拔去,再开,还是反复断电,如此反复,换过32.768晶振及谐振电容,I/O,还是没能 ...

告诉你什么问题,如果是462的板,问题就好修了,应该属于双电压有一头为1.5V正常应该是3.3V,你看一下,内存插槽旁边应该有一个310S的芯片类似于RT9173把一头用线连上使电压达到3.3V就OK,或者换个新的.

网友:
自动断电的时候停留在C1吗??

如果是这样,那应该是没有读到内存而自动断电。仔细检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