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7000 进系统花屏

楼主(2008-07-09):
我这里有一点HP NX7000 的笔记本,他拿来的时候,是开机好的,装上了驱动进系统就花屏,不装系统就不花屏,但装了驱动外接显示器是好的,只是本机屏花.

换了显卡板和屏进系统还是花屏,不知道是主板那里的问题,不知道那位大哥知道
       小弟我在实在没法了!~~~~~~~

网友:
换个系统装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都做过了,一样的!~

网友:
重新装驱动,应该是你装驱动的问题,昨天遇见过跟你差不多的,重装驱动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遇到过,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重点看看你的驱动吧,要不然就去官网搜一下看看,是不是驱动版本太高了?

网友:
驱动问题的话,外接也是花的才对啊,但外接显示器是好的啊,只是本机花屏,
你们说的驱动问题也不是,我都换了好多个驱动了,都一样的

网友(2019-09-16):
这不是同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