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G7主板点不亮求助!在线等

楼主(2008-07-09):
求助!
七彩虹C.NF4G7主板,按下电源开关后,电源灯亮,硬盘灯不亮(串口盘),系统不自检.显示器上无任何信号.CPU风扇转.主板没有任何警报声。诊断卡显示各电压正常,CLK正常,而OSC、BIOS、RUN、RST灯均不亮,数码管显示50(将当前BIOS临时区内的CMOS值存到CMOS中。查主板中CMOS芯片及其周边电路。)而有时又能启动,启动后一切正常。正常启动的概率小于5%。

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下是哪里故障?是否电源管理RT9202损坏?

网友:
看来你还不会用检测卡,RST灯在开机时就会一闪而灭,如果一直不亮或一直亮这是不复位,看一下是不是桥空焊了。

网友:
连BIOS都不工作,用热风烙铁吹了半天还是不行。

网友:
首先你的主板应该是一桥置的(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看一下北桥电压是不是在1.2v~1.5v这间,如果不是查下,如果有那就有可能是"北桥"虚焊或者"南桥"坏了(一桥置芯片)

网友:
C51芯片组,南北桥是分开的。谢谢楼上两位帮忙

网友:
桥坏的概率不大吧。我考虑还是供电上的问题。现在一直点不亮。

网友:
把你的手使劲按在桥上,或者把主板两端向中间掰试试,看看是不是桥空焊了,不过可别太大劲,把主板掰拆了可别怪我

网友:
空焊?南桥平时过热吗

网友:
很可能是供电,供电问题多,

网友:
加焊桥吧

网友:
一般对于NF的芯片只要各处电压没有问题处理器座没有虚焊的话基本不用修了!因为八成以上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机电源里的电容有问题吧
查一下看看

网友:
南桥应该有空焊!

网友:
应该是空焊引起的
  cpu座,南北桥

网友:
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
刚才用手压了压南桥,竟然正常启动了

网友:
重启了下又挂了,点不亮了。看来只能送去维修了,我怕他给换桥啊。-.-!!

网友:
是呀,这类板子桥空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