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845PE MAX (MS-6580 VER:2.0)不上电

楼主(2008-07-09):
今天早上一到公司就接到一块主板,MS-845PE MAX 具客户说是不上电,我看了一下主板没有烧伤,上电源用表笔量了一下POW有5V电压,然后就触发了一下,发现没有反应,上假负载也没有上电 ,然后就碰了一下S283(南桥)晶振,发现可以上电了,然后就开始找啊找啊 ,也没找到同型号的,心想S283打头的, 于是就拿了一个T32。768换上一点哦了,可以正常使用了。小小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大家以后的维修会带来帮助。

网友:
T32???和768是什么啊???没看懂,呵呵.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6580
论坛上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可以自己去下载了看的。

网友:
T32768南桥晶振。
Crystal中文名就是石英晶体振荡器或者简称晶振。微控制器的时钟源可以分为两类:基于机械谐振器件的时钟源,如晶振、陶瓷谐振槽路;RC(电阻、电容)振荡器。一种是皮尔斯振荡器配置,适用于晶振和陶瓷谐振槽路。另一种为简单的分立RC振荡器。。

网友A:
晕了,真复杂。
楼主的电路功底看来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了,真复杂。
楼主的电路功底看来很不错。

没必要想的太多,理解一下,主板只是数字电路的一种,初学者学起来很容易,关键在于经验

网友:
数字电路没有电.学起来是不难.

但是我觉得这个机子要想修出来,修得好,要想成真正的高手,电路一定要好的.

这边有好多人修机子都是凭借经验,但要是遇到真正的问题也就不行了,呵呵。

网友(2009-11-30):
就是更换晶体振荡器吗?

网友:
就是换32.768的晶振。
感觉入门不难。要会修,不容易。

网友:
我是先开始学主板的架构,电路,然后实践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