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PEN主板AX4B-G2不亮

楼主(2008-07-09):
诊断卡跑码是这样的,C1-A7-C3-01-02-07反复跑, IO换了3个了,BIOS也刷了,显卡,北桥供电也正常,IO是W83627HF-AW CPU电源管理芯片5093M,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头都大了~~
谢谢楼下的,我加焊北桥可以过显卡了,但是用不住,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1:内存供电(你没有写,不知道测过没有)
2:取掉75232/75185、声卡、网卡
3:打一下内存槽的阻值
4: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你的那个BIOS是不是带座的,座有没有问题,把座取下来试试

网友:
你换北桥旁边的电容试试。。。。。。。。。。。。。

网友:
没有座.我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我的CPU我用C2.0 2.4都是这样,郁闷死了,客户来的时候说点一个多小时死机,他也没带别的件,我一点也没亮,然后客户说那你就修吧...郁闷 BIOS块我都换2个了,49LF002A的块

网友:
还是一点就是CPU座和北桥有没有空焊,CPU座本身有没有问题(需要把CPU座上面的卡座取下来看),按你说的情况IO和BIOS你都排除了应该就是座和桥空焊的的问题了,不用我告诉你怎么查空焊吧?

网友:
LS的这个问题我已经排除掉了,就是实在查不出来了才到这里求助的..希望大家帮助一下,他的跑码是循环跑的

网友:
测试内存的AD线···打一下阻值 我估计是内存旁边的 排阻有个损坏了···

网友:
查IO (83627HF) 18脚(CLKIN) 、21脚(PCICLK)电压看正不正常,以前测过有的板这两脚都是1.6V。曾遇到过21脚0V,循环跑码,后来跑线路,跑到时芯IC (RT360-110R)旁边连着一个C100的排容,在线测排容有两脚阻值偏小,拿掉排容量此脚电压升为1.6V,开机正常。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IO 线路情况可能大//。.  看看 IO 旁边有没有断线....

网友:
晶震和晶震旁边那2个稳频电容也会的

网友:
KDS2K吗,我一会适下.

网友:
回复#10楼的,我的时钟是CY28323PVC 在内存槽下面 ,我一会跑下线路~~
IO(18,21)从哪面1脚往下数吗?

网友:
C1-07反复跑一般为IO,75232,HC14,及CLOCK IC 到IO(18,21)的CLK波形是否正常无杂讯,
C1-C3-07反复跑一般是SB,NB空焊,这几天修了好几片类似问题都是SB.
你这板SB嫌疑最大,如果我不幸蒙中,别忘了加分哦.
仅作参考.

网友:
正在学习中,有人这么多高手,相信一定能成功

网友:
现存应该是不过内存吧,一般C1过后循环跑代码,有可能是I/O的问题。

换I/O或者查内存到北桥之间的排阻。每一个排阻都要查一查的。

网友:
内存供电是否偏低??
       内存是否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