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4S800-MX,安装XP故障。

楼主(2008-07-09):
如题该主板安装XP系统,文件复制顺利完成,重起不能从硬盘启动,所以无法顺利安装系统。不知道何故?
敬请老大指教!
华硕

网友:
你的硬盘在别的机上行吗?

网友:
主板上有没有电容爆,一个东西一个东西换着试吧,还有可能是你硬盘的引导区或者分区表出问题了,建议低格掉硬盘开始一部分,重新分区。

网友:
用MHDD扫扫你那硬盘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