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400掉电

楼主(2008-07-09):
本机情况是这样的:开机跑码_都通过了,灯也闪了三下.按经验现在机器就应该亮了,可是就在这时掉电,再开还是一样的,自检全过,然后掉电.一般M2400的机
器内存不过会掉电,但是这次内存一样通过了,没有问题,
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求大虾们帮忙

网友:
代码卡跑多少,电流多少?你给讲一下吧.高手回答你的问题需要知道这些.不过我不懂

网友:
开机能开到什么地方.能进logo吗?  是不是你的散热问题

网友:
可能U座虛了。。。。。

网友:
是啊,感觉就象是你的CPU散热片没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散热没有关系啊,它没有出现LOGO呢,但是跟据经验那个时候屏就应该显示了,而且它跑一半就掉,一般都是跑到FF2A掉电,有时242A也掉,

网友:
内存问题吧, 先保证内存没有问题再说!

网友:
COMS 电池放电,如还不行,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确定内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把板载内存下了,上好的内存还是一样的,这个机器很烂的,常有认不到光驱的问题,本人遇到过北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