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939主板检测卡代码01 在线急等 !!

楼主(2008-07-09):
蓝宝石939主板 开机必须要放电 才可以进系统 调COMS保存退出之后 检测卡就会出现01的代码 望高手指点一二 急急急急急急!!1
[
]
主板

网友:
刷BIOS看看,有可能是BIOS出问题了,再看看跳线对不对。

网友:
跳线是对的 我也考虑是bios 问题 可我找不到这款板子的型号在什么地方标示

网友:
PCI中间,内存上面,主板后面这些常见的地方找过没有,如果都没有开机看第二屏自检测显示资料上面应该有。

网友:
我找到了 多谢 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不行啊 刷了BIOS 毛病依旧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换BIOS芯片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