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要放电才可以开机

楼主(2008-07-09):
一台机子老要拆CMOS电池放电之后才可以开机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

网友:
代码到BO就不跑了

一块845的主板开机代码跑到了BO就不跑了
换了CPU\内存还是这样
把北桥烤了还是代码过不去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正常 的话 刷下BOIS  是西西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电容漏电了啊。。、。

网友:
和我的 蓝宝石的 一样的毛病 我的是跑到01 就不跑了   我刷了BIOS   毛病依旧啊   那位大哥 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