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TDP主板数码卡显示 C1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07-09):
P4TDP主板数码卡显示 C1 复位灯常亮
     RT9602 和 RT9241B   已经换了还是一样。。  内存供电正常。14。318正常  BIOS已刷。,
  不知道是 什么 问题。。。。

网友:
CPU电压正常不?有时候不能只看检测卡跑什么代码,它也会乱跑的

网友:
不会拿到手就换9241+9602吧
一般他们和内存供电关系不到,在VCORE正常的情况下。

清洗插槽、检查内存时钟、换个IO,下压NB看有空焊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来的时候不正常...换了正常就出现 以上现象了//